友达G150XTN04.0能否用京东方HM150X01-101代换

楼主(2020-03-04):
友达15“的液晶屏坏了,手里有一块京东方好的,查了资料LVDS接口是一样的,定义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友达的屏LED供电是6Pin的, 京东方的是5Pin的,而且On/OFF 友达的是0-3.3v, 京东方是0-5v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替换,如果可以,要注意什么,先谢谢了。

友达

京东方

网友:
挺悬,一个3v,一个5v,要不搞个5v转3v的试试

网友:
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接口一样可以直接换,主要看电源脚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万一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