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开机电流上到0.16维修

楼主(2020-03-04):
型号: ASUS  X44H
板号:K43LY  REV:3.1
故障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163不显示
维修:
       1,不上电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短路,上电电流到0.163,看情况CPU没工作
       2,测各大电感电压均正常除了CPU供电 ,测试CPU 供电芯片周围电容的供电,竟然测到个1.8V!显然不正常,一般供电5V.

       3,打开点位图软件,CPU供电+5VS_C 1.8V显然低了,查此供电由场管PQ9102转换的+5VS电压低。

       4,追踪PQ9102控制极电压为0,查点位图其受控于+12VS,测其电压 也为0,显然+12VS转换电压出了问题。
       5,查+12VS电压由PQ9105的+12VSUS转换而来,2脚的SUSB#_PWR 3.3V正常,说明PQ9105损坏.

       6,找一料板换掉Q9105,结果电流上到1.023A不显示,首先想到的是BIOS,刷BIOS后显示正常,进系统 正常,后交付客户.

       7,一天后客户打电话说用的久了会花屏,显卡出问题! 再次拿来,发现风扇堵死,直接加焊显卡试机 ,试机故障依旧.
       8,再次拆开 无意间发现显存旁边有元件腐蚀,经查点位图,电阻R7432,R7435 4.99K腐蚀,电阻难找,想到4.7K好找,直接 代,试机OK .

网友:
有图有真图,楼主厉害

网友:
性能好差!鲁大师才三万分

网友:
感谢辛苦分享经验的楼主,造福大家

网友:
华硕这种板,出现这种电流0.16或者0.2都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susb#和susc#控制的

网友:
华硕好多板子都坏这种转换管,我昨天也修到个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多。。。

网友:
思路清晰,赞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看到故障,我就想到了结果。。加油!

网友:
过程行云流水,老司机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高技术啊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哦

网友:
这正明维修时眼精还是要注意看的~~~

网友:
一看到0.1 0.2的电流,第一反应就是二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