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70 维修经验

楼主(2020-03-04):
联想的Z40-70 是低电压内存条   上高电压或者不上内存条  电流都是0.5左右的死电流
容易造成不跑码的误判!
害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
四代CPU开始都是用低电压内存了

网友:
内存不对或者读不到内存电流当然不动了

网友:
这不算什么经验吧,一般都会换内存试啊

网友:
以后测机备上两种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