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管子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0-03-04):
海尔简爱7G-2S,板号,15BFQ1-011000 MB45II4.V.01,坏了一个这样的管子,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3个脚 分别标了D,G,S。

网友:
这个就两种类型的管子,不是P就是N,大小一样就可以换

具体作用你根据电路实际分析就知道了。看不到你周边,没法判断

网友:
你在主板上找到一样的用表测试一下看,,

网友:
好像是声卡周围的管子,目前是没有声音,驱动啥的都显示正常,音量指示也能调。左下角,喇叭输出插座边上的那个

网友:
芯片供电?

网友:
是否随便买个体积差不多就行?N或P有讲究么?

网友A:
你的声卡没有生意输出,未必和这个有关系。你这机器进水了,部分腐蚀,部分烧毁

如果其它正常,就声卡不正常,就查声卡的工作条件,AVDD 3.3V(AMP供电,驱动喇叭的),DVDD 5V

也可以接入一个耳机,看是否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声卡没有生意输出,未必和这个有关系。你这机器进水了,部分腐蚀,部分烧毁

如果其它正常,就声卡不 ...

耳机也无声音

网友:
耳机无声音 一遍是声卡坏了 或者声卡周围元件坏了 找到对应图纸 挨个查一下

网友B:
能正常装好驱动,显示声卡,估计多半是周围这个管子坏了,目前没找到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装好驱动,显示声卡,估计多半是周围这个管子坏了,目前没找到图纸

下载声卡芯片的Datasheet,根据声卡芯片的引脚定义来

或者找同期同品牌的其它机型图纸,一般ALC系列在电路设计上都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区别。差异就是元件命名和位置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声卡芯片的Datasheet,根据声卡芯片的引脚定义来

或者找同期同品牌的其它机型图纸,一般ALC系列在 ...

谢谢     了

网友:
搞清楚了这个管子是音频供电N沟道管子,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管子来替换?

网友:
查到管子型号:FET-PA002FMG-HF

网友:
这精英也是坑,为啥不直接标明了,多买了其他N沟道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