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20开机花屏

楼主(2020-03-04):
      大家好,我这是联想s220的机。开机如图:花屏的感觉。外接没显示。

集成显卡的。又没图纸

。搞的都搞不清是屏还是主板。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换内存测试了吗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太大

网友:
你这个一看就是屏坏了,找个屏试试。

网友:
先替换下屏试试

网友:
首先不应该换个屏试试嘛

网友:
这种想都不用想先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换屏测试下,屏的问题90%以上

网友:
这种情况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也行啊

网友:
看这样子,很可能是屏,先找个代用的屏先测看看吧~~

网友:
建议先换屏吧。

网友:
先换屏幕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屏

网友:
统一回大家,是屏的问题。这屏不还拆。因此先看看大家意见。这屏设计的变态。里面打螺丝然后在外面改啦以
一块玻璃。玻璃又是跟屏粘在一起的。只有拿掉玻璃才能拿到屏里固定的螺丝。一不小心屏就碎啦。

网友:
修好啦,谢谢大家。是屏的问题。就屏不好拆才向大家问问意见。这屏设计的奇葩。里面打螺丝,让后外面盖啦块玻璃而且是跟里的屏粘在一起的。因此要先拆玻璃,才能拆到内屏。一不小心里外全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