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pn-q211 DAG3DCMCC0 REV- C

楼主(2020-03-04):
此机来的时候 大电流
拆机测试公共点短路 烧鸡大发伺候  居然没有发热的    拆了保护隔离最后一个管  继续烧鸡  经历了半小时 手摸  嘴唇感温 居然没找到
点燃一根烟后 放大镜 目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了一颗电容  比较特殊 见图   拆掉后   恢复正常 因为此机在保修范围内  客户私自拆开  所以他放弃保修  我报价400大洋   测试亮机后  想了想  这个机子很新 论坛搜了下 没这  我就编程器伺候  冒着风险 备份下来

注意 备份的时候有个不知道是小还是什么原因  其中内存旁的那个BIOS备份下来只有十来K  备份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希望 遇到的 备份下试试 看看正常不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己心里有数就行没必要发出来,别人看到还以为我们修机子都是和捡钱一样

网友(2020-06-05):
这个BIOS也是不对的 容量不够

网友(2020-10-26):
    BIOS不对 CPU后面的是1M的  内存边上的应该是16M

网友(2021-03-25):
今天遇到同样的情况,同样是保护隔离概率大点,正在排查

网友(2021-05-06):
BIOS 容量不对,

网友:
这个BIOS也是不对的 容量不够,一个是1MB 另外一个16KB

网友(2022-07-08):
今天修到一台一样的,也是烧机不热,后面看了你的贴子。仔细看了那一排电容,巧合的坏的电容是和你同一排下面那个。估计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