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04):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重摔不开机后壳变形。

  【维修过程】iPhone 7 系列经过重摔上层(暂存)很容易短路损坏,加电按开机键大电流,熏上松香CPU右上角融化如图:

  取下上层对温度控制比较严谨不能一直对着一个地方加热。

  处理好上层残留的硬胶,装上新的上层(暂存)。

  单板触发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这确实是7系重摔机的常见故障,算是通病,我就遇到了,但是在拆上盖的时候把U搞费了,这个实践方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