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DELL 3490 图纸

楼主(2020-03-04):
版号: DAL10  LA-F116P

找不到图纸,保护隔离故障,适配器电源进不去~~

网友:
只能对应充电芯片来修了。

网友:
芯片是 NPC 8121BD 百度一顿找,也没找到~~

网友:
太新的机器只能凭经验爬线

网友:
也可以找充放芯片的图纸参考维修

网友A:
戴尔一般都 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一般都 有图纸啊。。。。。。。。。。。

这款很难找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OS 有吗

网友(2020-04-24):
找到图纸没有好像连淘宝都没有,我的故障是总烧pu1那个芯片

网友:
pu1芯片型号是rt9069总是烧他

网友:
新的机器不好找

网友(2020-06-18):
图纸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