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87-K刷BIOS后风扇转即停

楼主(2020-03-04):
求助:ASUS Z87-K 1.04 刷BIOS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初步检修过程:此板放店里有些时日,今天拿出来试试,上电开机不触发,装CPU,可以开机,但是无显示,CPU电压1.7V,其他电压正常,BIOS芯片是带插座的,刷很方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刷上,刷了后就变成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每次都能触发。以为是BIOS不对,又找了很多个,还把原来的备份了刷回去,都是一样,没辙了。
这样的情况也遇到过,也是刷了BIOS后出了新的问题,到底是BIOS问题还是RT809写码器问题,还是刷了后主板出了新的问题
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行朋友吗?

网友:
主板问题吧,一转一停肯定是主板电压有问题

网友:
主板 问题吧

网友:
故障都不一样了,检查下有没有碰到什么地方

网友:
一般是缺少一组供电或者重要信号才会一直断电重启。再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试试PQ18的去掉。。。。。。。。。。。。。

网友A:
Cap格式不是要分离才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格式不是要分离才能刷吗

有的烧录器支持在线转换格式,比如RT809F,RT809H

网友:
查主板二极值,看看哪里是否阻值低

网友:
给个正确的BIOS给你刷哈吧,先排除BIOS

Z87-K-MB0F80-1402.ROM

z87-kBIOS

网友:
Me程序空了吧   二年前就遇到了   能触发正常的机器刷了BIOS  就反复重启了

网友:
楼主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