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A不触发谁修过呢

楼主(2020-03-04):
不触发不知道哪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不触发不知道哪个信号不正常???

……
首先要是想维修 最好要知道触发需要哪些信号,再去查。

建议非专业人员直接送修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  直接角磨机斥候就好了!还没有返修

网友:
上来就哪个信号不正常,好比客户不开机上来就说排线松了,都是狠人

网友:
待机条件,触发条件都满足了才会触发。
先测8系列的待机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