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运行断电

楼主(2020-03-04):
机器是板号11309-2。客户说运行中会突然断电,已经清过灰还是不行,我拿来测试发现断电之后待机3V 5V也会掉了,等个2秒钟又出来待机电压可再次触发,看到2个待机电容直接按经验维修先换掉,换掉之后正常跑鲁大师

网友:
这个机器最蛋疼的是用哥俩好粘D壳 点胶换键盘 主板除保护隔离别的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ACDR的电容太垃圾了

网友:
滤波电容坏的特别多

网友:
此故障算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谁遇到这样的故障是谁的福气呀

网友:
根据待机电压掉电的现象结合水桶电容易坏的经验秒杀故障,修这机器三分钟都不要吧?

网友:
这机器。。。。常规不触发也是这电容坏

网友:
还真是个通病。。

网友:
很好的,学习下,谢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