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2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0-03-04):
论坛里各位大佬看一下,荣耀20进水不开机,刚来始漏电400毫安,经过清洗,重植小电源,漏电解决了,现在开机定100毫安,亮红灯,各位大神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主电源ic坏了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先干个电源

网友:
副电源重植过的没有换,手机太新没有配件,主电源带封胶而且背面就是cpu,一个主电源芯片70多块钱,怕误杀!

网友A: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  可以我的是三星手机   后来我查到是cpu发热  坏了  所以充电只见电源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  可以我的是三星手机   后来我查到是cpu发热  坏了  所以充电只见电源灯亮

它是一按开机键就亮红灯定100多毫安电池,插充电器也是亮红灯!

网友B:
建议买一个钢网,把CPU和电源都做一下,这样成本较低
如果还不行再考虑买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一个钢网,把CPU和电源都做一下,这样成本较低
如果还不行再考虑买电源ic

估计不是主电源芯片的问题就是暂存的问题,明天先重植主电源芯片然后换上盖!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不是电源坏  后来发现CPU 发热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不是电源坏  后来发现CPU 发热导致的

确实不是电源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老样子!

网友C:
CPU坏吗? 我碰到几个都是开机亮红灯,重做CPU也不行,都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坏吗? 我碰到几个都是开机亮红灯,重做CPU也不行,都放弃了

为什么不换上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换上盖试试

没上盖,没思路就放弃了

网友:
上盖导致的,华为通病

网友:
华为进水就爱这个故障,还有一个是无4g.还不知道咋修

网友(2020-04-05):
一般都是CPU上盖或CPU本身

网友:
更换上盖后已经可以开机了,说明华为亮红灯大部分就是上盖损坏!

网友:
重做电源和CPU,字库,红灯华为的字库较多

网友:
我最近修过荣耀7,,USB芯片问题,你可以拆可看看

网友(2020-05-10):
又学到了,华为通病挺多,现在安卓机也挺多的

网友:
华为亮红灯上盖多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学习了!红灯100ma

网友:
优先考虑暂存或者电源芯片

网友E:
跟我这个荣耀v20一样的故障,不过我这个开机电流跳到175 马上掉到60定住,亮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我这个荣耀v20一样的故障,不过我这个开机电流跳到175 马上掉到60定住,亮红灯

重装上盖重装CPU  不行就换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