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50TI换了BIOS芯片后不识别显卡

楼主(2020-03-04):
求助大神!
索泰1050ti BIOS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芯片刷了,连显卡都不识别了,替换同款显卡的BIOS芯片可以正常开机,BIOS芯片也是用的一样的芯片也不行,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显卡没那么讲究 感觉还是没刷好

网友:
不会和有些笔记本一样吧!不能换BIOS芯片 里面的ME程序对不上,你刷的都是不含M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那么讲究 感觉还是没刷好

换过各种bios都不行

网友:
你的步骤是啥样的 nvfalsh 还是编程器?

网友:
备份刷入没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