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第一次拆新款苹果,修不修的好都学习经验了

楼主(2020-03-04):
机器是进水的而且很新,接到心里也是挺蒙的,不知道接不接,想来想去还是接了看看总要研究一下仔细发现敌情,公共点端短路,触摸板接口一边烧糊,线也烧了,看电路图 中间还有个保险,拆掉保险阻值正常,能触发但是还是不亮机,还在摸索中

网友:
建议先吧屏接口和腐蚀的地方处理干净,再用外接显示器看看主板是否启动

网友:
这就是捡到了,经验也学了 钱也赚了

网友:
A1707吧,挺好修的。捡钱,快!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都烧成这样了   CPU没有挂吗?

网友:
苹果几哟,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网友:
这款机的屏线容易坏,

网友A:
屏接口和腐蚀的地方处理干净,说不定还有机会,没机会只好换了屏接口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既能挣钱又能涨经验

网友:
苹果的机器其实相对来说资料全 时序对了 还是比较有逻辑性

网友B:
屏升压电路。你这有可能暗屏

网友:
新款苹果  这里烧了  基本报废

网友:
这里烧了  基本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和腐蚀的地方处理干净,说不定还有机会,没机会只好换了屏接口了

大哥!人家那个是触摸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升压电路。你这有可能暗屏

触摸板接口烧了大哥。看清楚

网友:
这些人罐水太可怕!楼主的信息都不看。很明显触摸板接口!为什么都说是屏线接口。哎!无法说这些胡说八道的人。

网友:
同第一次修mac的路过,,,。。

网友:
苹果的我都不敢接机 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