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芒7喇叭不响,求指教

楼主(2020-03-04):
麦芒7喇叭不响,wifi和耳机都没有问题

主板的电源座和主排线座处有进液腐蚀。wifi和耳机都没有问题,喇叭不响,手摸电源iC  HI6555有发热,不严重,松香不熔化。
测量喇叭没有断,更换别的喇叭也不响。

跟朋友请教,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分别接喇叭两个触点,一个是411,另一个无穷大,检查小板的主板排线座开焊,更换一个小板测量两个触点,都在400左右,可以说线路没有问题了。但是喇叭还是不响,更换另一个主板,喇叭就响,说明问题就在主板上。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黑笔分别接主板人的两个喇叭测量点,显示1124,对换笔测量,无穷大,而喇叭响的那个主板用上面方法测量两个喇叭测量点,正反都是无穷大。
怀疑是外放音频功放坏了,可是在开机播放音频时,红笔接小板测量两个触点,黑笔接地测量直流电压,0.4V左右,随音频变化在0.2V和0.6V区间有波动。不明白什么原因,想换音频功放,不知道主板上哪个是音频功放。新手一枚,请高手指教。
找了一个图,codec上显示Hi6403,图面上是HI6531,编号U2201,可是在主板是怎么也找不到,急。

网友:
淘宝搜索机型的音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