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华硕A480U 重做系统 后 无法调亮度

楼主(2020-03-04):
如题,那位朋友有相关的程序 或处理方法。

网友A:
首先你做的是什么系统啊 原机器是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做的是什么系统啊 原机器是什么系统

谢了  已经弄好了    原机 WIN10  做的也是WIN10

网友B:
得去官网下载ATK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去官网下载ATK快捷键

没这么处理,我找个专用系统 重做个系统   就OK了

网友C:
有的时候安装还是不好安装呀  你这样的情况有时候硬件问题 用户冤枉你把系统安装坏了 那就麻烦了

网友D:
电脑是高版本系统,装系统时降低系统版本就会导致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安装还是不好安装呀  你这样的情况有时候硬件问题 用户冤枉你把系统安装坏了 那就麻烦了

像这样情况  基本 上都是在找原因 ,或找其它方法代替,反正不能这样给客户,不然会有纠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是高版本系统,装系统时降低系统版本就会导致这些问题。

我一般 会认为 版本不对,但你说的这个方法倒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