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80显卡清灰短路维修

楼主(2020-03-04):
客户发来一片七彩虹GTX1080显卡 故障是:清灰导致的损坏,具体现象是插上显卡机器就不工作,风扇都不转 拆了显卡就无问题,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供电短路了  拆开整体看了一下无明显烧伤等痕迹 修好几率应该9成以上 万用表测试后得知 有一路GPU供电短路 其他路正常 先拆了MOS管 在测量 不短了了 这个管子型号是4c85n 但没有相同原件 找了下这个MOS的PDF也没找到 看了看脚位形状 感觉好面熟 和E6930相同是个 复合双N沟道mos管 换上 上机测试顺利亮机  还是老规矩拍高清照片备份BIOS 留作备用     有需要的@我

网友:
技术可以,麻烦发份bios到398620005@qq.com,感谢

网友:
这个赚不少哟

网友:
显卡的上下管跟CPU供电上下管差不多,,可以替换

网友:
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