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 REV. 2.01 不过内存修理

楼主(2020-03-05):
本来H81没啥维修价值,不过这是一块MINI小板,可以装微型电脑,还是弄弄吧。
故障:点不亮,PC喇叭不断的“嘀嘀嘀嘀”,四声报警。
      开始的时候,清理了CPU座针脚间的污物,能亮机,用了几个小时后,以为OK。改天装到机箱里,发现不亮机,奇怪了。拆下用了几次后,PC喇叭开始报警了。刷刷BIOS?不行!换CPU?不行!换内存、内存槽、清理槽,还是不行!AB通道上内存都报警。SPD电压、SPD CLK DATA电压电阻都OK,且也有波形,1.5V内存电压、VTT电压、内存reset复位,都OK。这下奇怪了。
        坐下来慢慢弄,看看点位上两个内存槽间的公用电路:1、测量HR99,内存复位,好的。2、内存117 119脚都通过D3R20的1K电阻接地。3、时钟不用量,AB通道不相连。4、D3R5,D3R6两个1K电阻对内存电压分压,送给两内存槽做VREFCA,0.76V正常。
        最后再看看内存SPD的CLK DATA电路,发现它们通过SQ1 SQ2才连到南桥,这两个管子受PQ26控制,PQ26的D极有个12V上拉,电阻8.2K,测试看看:D极电压1.26V,这就不正确喽,换掉这个K72小管子,D极12V出现。SQ1 SQ2彻底导通,SPD的信号正常进入南桥,过内存,亮机。

点位图上可见118脚连到了SQ1的S极上,它的D极接到南桥,G极受PQ26控制:

测量PQ26是个场管,它的D极用SR63 8.2K电阻上拉至12V,实际测量D极电压,只有1.XXV,而PQ26的G极却是0V,这就不对了,测量SR63是8k欧姆,应该是这个小场管的问题吧。
换上个好的K72小管子,电压恢复12V了。

亮机喽,顺便用它写个帖子吧,感谢迅维:

再上个点位图,方便大家参照看。
华擎AsRock H81M-VG4 r2.02

 会员228197100鑫豆2024-10-2 10:51
 会员1188118100鑫豆2024-8-25 16:01
 会员402813100鑫豆2024-6-11 21:04
 会员135324100鑫豆2024-4-11 10:16
 会员1099387100鑫豆2024-1-29 17:29

网友:
牛逼啊,判断准确,经验丰富

网友:
不过内存维修
不过感觉判断小场馆坏掉的理由不是很充分

网友:
感谢分享卡内存的修理过程,下次可以参考。

网友:
这就是功底扎实的结果

网友:
真是靠过硬的电子电路基础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最开始测量的波形正常吗

网友B:
要是有波形就更好了

网友C:
我一个映泰H55也这样的问题,没有点位图修补了,找不到 内存SPD的CLK DATA电路通哪里,原来估计是通过附近一个排阻,排阻坏就导致3个3.3v电压过不来。看了你的维修,很有启发,原来是来源一对场管,且场管位置很远,没有点位图就修不了,一个一个找不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波形就更好了

确时有波型会更好,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楼主怎么发现内存SPD的CLK DATA电路 这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最开始测量的波形正常吗

当时见到有波形,就没太在意,应该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时有波型会更好,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楼主怎么发现内存SPD的CLK DATA电路 这有问题

毕竟AB通道同时坏,应该查找共用的电路,就将所有线路再排查一次,发现SPD信号通过场管才进入桥,也作相应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映泰H55也这样的问题,没有点位图修补了,找不到 内存SPD的CLK DATA电路通哪里,原来估计是通过附近一个排阻,排阻坏就导致3个3.3v电压过不来。看了你的维修,很有启发,原来是来源一对场管,且场管位置很远,没有点位图就修不了,一个一个找不容易

映泰资料太少见。

网友:
牛逼啊 一刀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映泰资料太少见。

这样看来,内存SPD3.3v来源至少有3种供电,要么通过排阻来,要么是电源上的3.3v直供,要么通过场管转电压得到

网友:
这个不是供电的问题,是信号通道的问题。打开点位图,对照看就能明白。华擎这个板子,内存SPD信号用场管做开关接到南桥,怕是为保护南桥吧。

网友C:
换上个好的K72小管子,
K72小管子,到底是图上的什么啊?是PQ26场管?这样看帖镇累啊,能不能素质高点,一句话说个明白,不要老是反复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上个好的K72小管子,
K72小管子,到底是图上的什么啊?是PQ26场管?这样看帖镇累啊,能不能素质高点,一句 ...

K72是一个常用的场管呀,就是PQ26上的丝印型号呀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上个好的K72小管子,
K72小管子,到底是图上的什么啊?是PQ26场管?这样看帖镇累啊,能不能素质高点,一句 ...

老鸟看了会笑的。

网友C:
测量PQ26是个场管,它的D极用SR63 8.2K电阻上拉至12V,实际测量D极电压,只有1.XXV,而PQ26的G极却是0V.凭这样就断定PQ26场管坏?觉得你简直是梦幻式维修误导大众唬侬别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PQ26是个场管,它的D极用SR63 8.2K电阻上拉至12V,实际测量D极电压,只有1.XXV,而PQ26的G极却是0V.凭这样就断定PQ26场管坏?觉得你简直是梦幻式维修误导大众唬侬别人啊

误不误导,就看你如何理解了。你觉得误导你,那就是误导吧。呵呵。

网友:
有点位,修的真舒服

网友:
好厉害,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看贴三连赞,学习好评

网友:
华擎的只有点位图,有时候还挺难分析的。大师功底扎实···

网友:
学习了。支持我是新手

网友:
谁说H81没有维修价值,我自用2块H61坏了几年了还不会修,一块花屏一块不开机开机掉电,买好的要150,还有一块880G不跑码,还有独显,都想修好,还没入门,头发都愁白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
好帖,还得凑够十个字

网友F:
华擎素来被称为妖板,很难修的,,,楼主厉害,,,不过这里怎么是12V呢,不是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擎素来被称为妖板,很难修的,,,楼主厉害,,,不过这里怎么是12V呢,不是3.3V吗?

D极通过电阻接12V

网友(2020-04-10):
主板是修好了,但思维逻辑一片霍乱。
原文--测量PQ26是个场管,它的D极用SR63 8.2K电阻上拉至12V,实际测量D极电压,只有1.XXV,而PQ26的G极却是0V,这就不对了,测量SR63是8k欧姆,应该是这个小场管的问题吧。

PQ26的G极却是0V,说明这个控制电压来源有问题查源头,怎么可以借PQ26的G极0V而判定SR63电阻坏??2者无关联
测量SR63是8k欧姆,应该是这个小场管的问题吧。SR63明明是个电阻,怎么变身小场管??一派胡言

网友: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主板是修好了,但思维逻辑一片霍乱。
原文--测量PQ26是个场管,它的D极用SR63 8.2K电阻上拉至12V,实际测量D极电压,只有1.XXV,而PQ26的G极却是0V,这就不对了,测量SR63是8k欧姆,应该是这个小场管的问题吧。
PQ26的G极却是0V,说明这个控制电压来源有问题查源头,怎么可以借PQ26的G极0V而判定SR63电阻坏??2者无关联
测量SR63是8k欧姆,应该是这个小场管的问题吧。SR63明明是个电阻,怎么变身小场管??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