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戴尔N4050声卡通病,XP系统声卡驱动无法正常安装解决方法( 附上专用XP驱动)

楼主(2020-03-05):
戴尔N4050安装XP系统后安装官方提供的IDT声卡驱动后设备管理器中显示IDT为黄色感叹号,用驱动精灵和硬件大师均无法安装此声卡驱动。戴尔官网没有提供XP驱动只有7以上系统有驱动,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驱动可以完美解决此问题,使用此改声卡驱动后现在全系列的N4050都可以装XP了,而且声音以及麦克风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下面是解决方法。
1、下载附件的声卡驱动包;并右键解压。
2、卸载干净原有的IDT声卡驱动(如果装的是官网旧版的驱动请到控制面板里的添加删除里卸载或使用360等第三方软件卸载);
3、到设备管理器里手动更新声卡驱动,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定位到你下载好的驱动文件夹路径)——下一步,之后就等待久违的声音出现吧

另外该版的驱动装完默认麦克风是不起作用的,必须设置一下,方法如下:
1、右键桌面右下角的小喇叭,打开音量控制;
2、选项——属性——录音——确定;
3、默认是选择数字插口打勾,把它改成麦克风打勾。

OK,至此,声音和麦克风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DELL N4050 XP声卡驱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