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HI-FI B75S3E自动重启后无显示

楼主(2020-03-05):
  映泰主板HI-FI B75S3E,在正常开机后1-3分钟后自动重启(不是反复重启),没有显示,关机后再开机还是没有显示,只有等一会再看机能显示,但还是前面一样的故障,请指点这个故障检测哪里,那个部件引起的,换过电源,内存

网友:
暗病难休的,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坏

网友(2020-05-06):
我还是小白,没有维修过这个板子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看看。在故障的时候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