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MacBook屏幕失真残影的软件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05):
感觉应该排线问题,我通过软件层调正常了,把夜览调最大,对比度调二级,视觉障碍啥的过滤蓝色20%,显示器描述文件选RGB,动一点都不行,现在色彩正常,无残影,神奇

昨天一点一点试出来的,因为偶尔情况下屏幕会正常,必须切换启动台的过程中,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屏出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残影和色彩有正相关的关系

前四张原来的失真残影
后面是调节方法和效果

网友:
一旦有一项调的不很准,就又会出现失真残影,不懂为什么,也不知道是排线问题,还是这个本上有什么显示芯片出问题了,Windows也得调才能正常,不然也是失真残影,特别严重

网友A:
你这机器型号是什么的

网友:
再补上三张失真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型号是什么的

15款MacBook12寸,理论上好多Mac都不是屏的原因吧

网友:
很好的,学习下,谢谢 了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牛b呀,狠人一个

网友B:
这个是方法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换个版本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方法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换个版本系统试试

就是我开机输密码界面色彩还是不正常,等输完密码加载了我的配置文件了才好,我试过刷低版本,都是颜色失真但都能调整好,Windows也调才好了,官方提供的重置nvram没有任何用,也不知道是啥毛病,也不敢拆这个好像很精细

网友C:
现在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也开始在专业论坛发贴了   这个及时是屏线问题  还是要专业人士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也开始在专业论坛发贴了   这个及时是屏线问题  还是要专业人士来解决

我就是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毕竟这个本花2000换屏不是很值得,拆机也不容易

网友:
没猜错应该还是cpu问题

网友:
一般是硬件问题

网友D:
你投到其他屏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投到其他屏幕试试

外界屏幕没问题

网友:
请教,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