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vo x23换完压排屏,指纹解锁不能用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3-05):
vivo x23换完压排屏,指纹解锁不能用了是什么原因呢?以前手机换过两个屏,第一个是组装屏,第二个是压排的,这是第三个了,会不会是指纹传感器坏了?

网友A:
这个机子必须要换原装的才能用,市面上压排的装上去不能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必须要换原装的才能用,市面上压排的装上去不能录

之前装过一个压排的,能录指纹但是老跳屏

网友:
这一般是换上去的屏幕透光度不好,光感指纹的光线照不上来

网友:
找个校准指纹那个东西,校准试试

网友:
尝试刷机试一下,我之前也遇到的,可能是用组屏的时候升级系统,指纹驱动没装上去

网友:
屏下指纹的屏幕只能用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