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后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05):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后摄像头打不开

  客户描述说机子摔过后,后摄像头打不开,手电筒不亮,无录音。

【故障分析】:
  后摄像头打不开,手电筒打不开,有可能是摄像头损坏引起的,录音录不了,有可能是音频引起的。

【维修过程】:
  接到手机测试发现后摄像头打不开,手电筒也打不开。

  语音备忘录也录不了声音。

  因为手机是摔机的,首先排除外配问题导致的,直接更换后壳总成,测试发现后摄像头能打开了,手电筒也可以打开了,语音备忘录也正常了。

  看来是有外配引起的。逐一排查,发现是红外相机损坏导致的后摄像头、手电筒打不开。语音备忘录用不了。红外相机损坏,更换后面容ID是使用不了的,但是红外相机损坏造成的后摄像头打不开、手电筒打不开,语音备忘录用不了这种故障会修复。直接更换一个红外相机总成。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后摄像、手电筒恢复正常,语音备忘录恢复正常,面容用不了,跟客户解释,客户表示理解,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多穷的一台手机      屏幕都成这样都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穷的一台手机      屏幕都成这样都不换

应该是摔后屏幕出线

网友:
摔后屏幕出线换个屏呗,

网友(2020-05-15):
红外相机也能引起这么多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