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成都哪里可以修笔记本

楼主(2020-03-05):
请问成都哪家可以修T460S?不能充电,试过换电池,换原厂135W适配器。插电源系统显示已插电源,不显示充电中,怀疑BQ24780S充电芯片或者周围电路或者EC芯片的问题。去过科欣维修咬定电池坏了,一定要在他那订电池,好歹这点问题能把我难住就不找修理店了。

网友:
既然他说是电池问题,你就找他买电池不就行了,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来数码广场,2楼207,如果是电池问题,可以看能不能拿一块新电池给你试试。

网友:
我已经买了一块新电池换了试过了

网友:
他说那里坏管他的!只要能搞定管他Y的!纠结这些干什么

网友:
不是电池,那多半是主板问题了呀,只有修了才知道噻,光说也好不了呀。

网友:
现在确实新电池有问题的都很多。

网友:
成都 的街头

网友A:
东华江潮
联系我就可以

网友B:
我的戴尔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到靠谱的人修

网友:
也是原装适配器,换了新电池,依旧是电源已连接,未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戴尔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到靠谱的人修

对,就是靠谱的地方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华江潮
联系我就可以

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华江潮
联系我就可以

一环路南二段13号的江潮电脑维修?

网友C:
报价高了还是怎么了   如果他说电池问题   价格合适就交定金   让他给定电池  说好  到时不是电池问题你一分钱不用花

网友:
现在好多新电池都有问题,最好多换两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高了还是怎么了   如果他说电池问题   价格合适就交定金   让他给定电池  说好  到时不是电池问题你一分钱不用花

对啊,这个有什么可以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