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A1489-mini2不充电,关机能充一点

楼主(2020-03-05):
有没有解决的,看论坛上没人解决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尾插换了,电池换了。这些还不敢换,USB芯片,电源芯片,CPU。现在能开机,就是开机不能充电。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

订一个回来看看

网友B:
关机能充电到百分百,开机就不能充电。好怪的问题

网友:
前些天碰到过一个,电源芯片坏了

本来也想先换U2的

后来测了下条件,u2的1.8V供电电容那没电压,打值39,

换个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iPadmini系列,关机能充开机充不了,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基本都是电源IC,而不是像手机一样换u2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机能充电到百分百,开机就不能充电。好怪的问题

原理是CPU给充电管理芯片一个信号。让他对地短路,从而保护后级。所以CPU不工作就能充。开机cpu工作就不能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CPU给充电管理芯片一个信号。让他对地短路,从而保护后级。所以CPU不工作就能充。开机cpu工作就不 ...

像你这样说就是CPU不发出工作信号了。怪不得换电源芯片也不行,接口换了也没有用。关机能充电满,一点问题也没有。开机就不显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