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5KNX1 MB REV:1.0 机器不触发,求大神赐图!

楼主(2020-03-05):
机器不触发,测量开机排线座无3.3V电压,测量EC基本待机条件正常,PWM 3V待机已经产生,求有图纸的大神给发个图,或者修过的给点经验!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首先要先确定5V3V待机正常再说,如果有可调电源看电流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这种没有图纸的板了,就要再找到EC,然后参考EC的资料来修。
笔记本各主要供电都采用PWM,在上电之前,要测一下各电感的阻值,再上电。
一般情况下,开机键的3.3V电压都是由3V待机电机上拉而成,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就一步一步查呗。最快捷的就是找到EC的资料看看类似于-PWRSWITCH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直接短接,看看能不能触发。如果不能,如果不能那就要一步一步按思路维修了。

网友:
看到这个板子  就知道死亡率高的很   建议交换

网友:
同方无解 没图  自己爬线吧

网友:
估计找不到图

网友A:
图纸不好找的  建议根据经验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好找的  建议根据经验维修吧

跑线也跑不出来。。。。。

网友(2020-04-22):
我手上也有块同样的板也是不触发,在按下开关的同时瞬间短接一下3.3V转关管子就可以触发跑码,跑线跑了几个月都没跑出来,EC条件都正常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首先要先确定5V3V待机正常再说,如果有可调电源看电流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这种没有图纸的板了,就要再找到EC,然后参考EC的资料来修。
笔记本各主要供电都采用PWM,在上电之前,要测一下各电感的阻值,再上电。
一般情况下,开机键的3.3V电压都是由3V待机电阻上拉而成,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就一步一步查。最快捷的就是找到EC的资料看看类似于-PWRSWITCH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直接短接,看看能不能触发。如果不能,如果不能那就要一步一步按思路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