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0-03-05):
昂达H61c,,,4p供电旁边这个小芯片是什么IC
上面写着BD=3B  22x。现在没有CPU供电,求各位大神 。

网友A:
CPU供电电路,首先要测一下供电端和输出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后,再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在网上找到资料,查它的工作条件呀。如果条件不具备,芯片肯定不会开启供电呀。小芯片我估计是CPU供电芯片的外挂芯片,猜得,不一定正确。

网友B:
把类似贴看一遍,思路就有啦。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两个脚  电阻有问题!论坛有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路,首先要测一下供电端和输出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后,再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在网上找到资料,查它的工作条件呀。如果条件不具备,芯片肯定不会开启供电呀。小芯片我估计是CPU供电芯片的外挂芯片,猜得,不一定正确。

你说的对,旁边那个大芯片就是cup管理芯片,阻值我打过了,没问题,这个板子又没有图纸,我连那个小芯片都不知道,何谈查条件,但我查了一下大概,估计就是他坏了,想换,但是这不是不知道吗,除非原版代换,不然我代换都不知道用什么,这种电源IC又不敢乱换。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类似贴看一遍,思路就有啦。

现在的思路就是要换他,可不知道他是什么,没办法代换,这种是每面6脚的小芯片,搞不清楚定义,没办法查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搞清这芯片是什么,代换就OK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碰昂达的板子,没图纸,痛苦。

网友:
这应该是CPU辅助供电芯片,不过坏的可能性不大,H61主板一般是开启信号上的小三极管坏居多

网友:
cpu管理芯片这么大肯定能看到型号,芯片工作三大条件,供电,复位,时钟!剩下就是基准和开启信号!大部分主板都可以看到芯片型号!外挂芯片先不管!把cpu供电先拔了,用假负载和诊断拉确定一下其他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以后在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没图纸就把小芯片旁边的电阻都拆下来测一遍,前提基本确定是小芯片问题

网友:
没有cpu供电,要查供电ic的供电脚和开关脚,另外还有一些检测脚!建议去论坛上查一下供电ic型号,应该有针脚定义和维修经验

网友:
丝印搜 smd databook

网友C:
这个还不好修吗,通病,先把频率设定脚的电阻给换了,不行就把RT8859M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好修吗,通病,先把频率设定脚的电阻给换了,不行就把RT8859M干了

是的,我现在确认小芯片短路了,两个芯片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好修吗,通病,先把频率设定脚的电阻给换了,不行就把RT8859M干了

小芯片应该是RT8859M的驱动芯片,管理mos管的g级开启,现在我手里没有这种,不知道怎么代换,关键是小芯片,RT8859M这个简单,不行就换。

网友C:
查一下丝印,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丝印,看是什么型号

我是小白,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小白,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丝印。

就是芯片上面印的代码,通过代码查找实际的型号

网友:
小芯片是RT9605,和RT8859M配套,通路主板H61必用方案。定义可以百度,百度文库上就有。不过按我经验,这个芯片损坏概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