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盒盖,屏幕就会亮不起来求解版号820-00840

楼主(2020-03-05):
屏幕盒盖后 再展开 屏不亮,想要开机键强制关机做不到 还必须拔掉电池 才能重新开机,经过测试不是系统问题,设置关闭盒盖功能也没用。换过屏幕了不行。

网友A:
似乎这个J5250控制盒盖功能,于是我把R5252焊下来,没有解决。然后就没思路了

网友:
想要开机键强制关机做不到

网友:
屏不亮的时候  还是有声音的 还是没死机的 就是唤不醒屏幕,开机键强制关机无效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没解决。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这个J5250控制盒盖功能,于是我把R5252焊下来,没有解决。然后就没思路了

哎,知道是这里问题还不能解决?改电路或者换掉J5250啊,不能光去掉电阻,要理解这个电路。

网友(2020-05-11):
你这个是A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