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可以开机,开机显示电量不足(

楼主(2020-03-05):
偶尔可以开机,开机显示电量不足(电池是好的),电充不进去,快关机把电源接上,也充不进电,但是不会关机。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

网友:
大兄弟是学医的吗?看你那个背景图亮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毫无疑问是充电芯片电路坏啦。不能正常检测电池电量和温度,当然也不可能给他充电呢。

网友:
你这个电脑用了多长时间啦?如果超过五年以上直接换块电池。

网友:
这个是MP3带屏幕的,和电池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