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DS2

楼主(2020-03-05):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H110M-DS2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按不跑码维修,结果用万用表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时钟和复位也有信号,实在想不通哪里有问题,反正凭感觉这么新的主板是不会容易坏的,就把COMS跳线短接了一会,再通电开机,竟然顺利跑码亮机了,奇怪!不知道技嘉的主板老爱出这种故障。

网友:
不短的先下电池,清COMS

网友:
嗯,楼主运气不错,现在H110以上主板我遇到过好多不触发的主板也是取掉电池再装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