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2017款D32保

楼主(2020-03-05):
苹果A1466 2017款D32 保险烧了 换完之后 开机后用电池卡 用电源没事。小板电池都换了 还是不行   卡的一顿一顿的。用电源就没事。电量百分之97一下就卡哪位大哥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没进水ec会坏吗

网友:
换ec试试,应该好了。没好可能ec缺少某些电流电压检测信号,可能哪里断线了

网友:
保险参数和原机一致?

网友:
谢谢各位  没搞定客户拿走了

网友:
那看看,没修吗?

网友:
先看看风扇是不是转的厉害

网友:
这个保险烧总是有原因的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苹果A1502的CPU坏了换了CPU后不能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一用就卡得不行,单用电源适配器就没事,估计不是SMC就是总线上还有什么别的元件损坏造成也有可能充电芯片或者隔离电路有问题。没时间总搞它,也可能是定的CPU不良,客户好说话最后就不用电池这样用了。

网友:
d32确定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