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成像仪有谁用过?

楼主(2020-03-05):
想整一个简单的用来查烧机时的短路元件,谁用过的来说说,靠谱吗?
就怕是个玩具,没什么用,好歹也几百块

网友A:
还是闲鱼收个CAT S60带热成像功能的手机更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闲鱼收个CAT S60带热成像功能的手机更靠谱些

搜了下好像普遍1300左右,这价格贵了吗?

网友A:
我一直也想弄一个玩玩,相比淘宝2千多的插接手机用的热成像 应该算便宜的吧 毕竟还能当个备用手机 看展示的效果还可以 也一直关注着价格相比去年掉了300多 去年看的时候没见过1600以下的 我不急用 看看啥时候掉到1千就入一个 这东西查短路比松香大法应该方便多了,没上手不知道具体分辨率如何。价格能承受时就玩玩

网友B:
买一个海康威视热成像摄像头才1800左右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也想弄一个玩玩,相比淘宝2千多的插接手机用的热成像 应该算便宜的吧 毕竟还能当个备用手机 看展示的 ...

1k听起来好多了,我也等等,再用用松香大法

网友:
这烧的精准吗 能不能定位小热点?

网友C:
有没有想过用个普通的监控摄像头把红外灯拆掉,放到一个箱子里,需要烧鸡的话就把主板放里,用红外模式应该可以看到哪里热度高

网友:
我也想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用个普通的监控摄像头把红外灯拆掉,放到一个箱子里,需要烧鸡的话就把主板放里,用红外模式应该可以看到哪里热度高

你很有想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海康威视热成像摄像头才1800左右不更好

海康的分辨率太低,用过了,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康的分辨率太低,用过了,不好用

是海康威视的摄像头 哦400w  热成像的参数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用个普通的监控摄像头把红外灯拆掉,放到一个箱子里,需要烧鸡的话就把主板放里,用红外模式应该可以看到哪里热度高

支持你diy一个,造福大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你diy一个,造福大伙

今年破产了。没钱折腾了

网友:
这个东西,分辨率高才有意义 ,不然根本看不清楚小元件位置,无法精确定位短路点。

网友:
还是推荐seek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