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d101的机子版号820-3115-B

楼主(2020-03-05):
这种电流怎么弄,我刷了bios,换过ec。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A:
内存吧  看下   有没有板载内存  屏蔽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吧  看下   有没有板载内存  屏蔽试一下啊

这怎么屏蔽?

网友(2020-04-04):
看看是不是桥坏了?我也在修一台,网卡坏了,拆了网卡还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