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S400 LA-8952P,默认UEFI模式可以,工厂模式不亮

楼主(2020-03-05):
联想S400 LA-8952P,默认UEFI模式可以,工厂模式不亮,刷很多BIOS后,默认的UEFI模式都能亮机,只要更改硬盘工厂模式就不亮机,不亮时电流好像自检过内存。同行有谁碰到这种故障,给点建议

网友:
不亮后,再次刷BIOS,机器可以亮,只是不能更改系统模式

网友:
用UEFI的没问题直接用W10不就完了。

网友:
不会,没有做过

网友A:
显卡坏的我遇到很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的我遇到很多哦

重刷和换刷2M芯片BIOS,机器都能亮,就是不能改模式,不知道换EC有效?我先让客户拿走了,让他装个WIN10先用着,以后再想修的时候再去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