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450LC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20-03-05):
疫情时期为了生活也要出来搞点稀饭钱钱啊,客户拿电脑过来说用一会就自动关机了,有时开机就关了,拿到手里测试一会果然掉电,掉电后不能在开机,重新取点插头在插有可以上电,跟客户报价留个电话开始修了,说真的这情况真不知道如何处理,先刷了一个BIOS在测试还是不行此处省略几个字,在加焊下EC还是不行,想到开关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情况,后来没插开关排线直接上电,测试2个小时不关机,看来有戏了呵呵,找到点位图直接干J5602,维修大佬都懂的,下次遇到这情况直接干就完了,希望同行不走弯路,另外把备份下来的BIOS上并上传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看这个点图以为是休眠开关坏了,不过华硕还有联想的休眠磁控管几乎要变成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点图以为是休眠开关坏了,不过华硕还有联想的休眠磁控管几乎要变成通病了

这个是霍尔元件 不要电脑无法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霍尔元件 不要电脑无法休眠

霍原件不就是休眠磁控管嘛!他说得没错啊,只要知道他是休眠作用的名字随你叫,你叫它CPU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原件不就是休眠磁控管嘛!他说得没错啊,只要知道他是休眠作用的名字随你叫,你叫它CPU都可以

  呵呵

网友:
拆休眠磁管就好的那说明你这机器的故障不是掉电,而是自动休眠了。把故障理清楚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索尼联想华硕已经遇到好多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下载了但解压时提示未知格式或损坏。

网友:
霍尔不良引起的

网友:
霍尔元件真的是要先看一下,不然真的会走很多弯路,不然看了老半天还是看不出来

网友:
学习了,这种送钱的都有

网友:
经验分享的感谢无私

网友:
asus的机器。不开机什么的我都是 先 LID 电压。这个修最多。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
这个是霍尔元件

网友:
碰到过好多开关小板的板层短路的,最后要飞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