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故障维修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20-03-05):
  【故障机型】 :联想B460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台B460说不开机,拆机测主板条件,开关到EC正常,EC到桥正常,桥未返回信号,这机有点位图,比较好测。

  点位图的VCCRTC。

  测试只有2.5V。

  测VCCRTC出来这边的3.3V正常。

  直接飞线一条。

  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

  【维修结果】:B460不触发,VCCRTC电压低,直接飞线一条维修成功。

网友:
我去  你怎么是超级版主  就一个帖子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款机子有个通病就是待机电路这块好像是

网友:
进水机么 怎么会有断线  幸好有点位 飞线也轻松

网友:
飞仙是亮点

网友:
看大师的帖子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网友:
看了你发的所有帖子,严重怀疑注水!

网友:
路过,学习总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电压低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电压低了没有断线。是不是先把线拉低的地方找到啊! 飞线后不拉低吗?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啊

网友:
很多大神就是一坨锡 一根线就搞定

网友:
进来学习,飞线厉害

网友:
原先的线要切断吗,不切断的话,微短路很快就把RTC电池搞死了

网友:
這種情況直接飛線不會又把電壓拉低?

网友:
思路好清楚 比我强太多

网友:
硪等伱。。。

这款机子有个通病就是待机电路这块好像是

网友:
电压低了没有断线

网友:
待机哪个249K电阻是通病

网友:
偏低,是漏电还是电阻阻值变大,如果是漏电,飞线很快就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