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PC维修一台

楼主(2020-03-05):
型号:B10
故障:不上电
1.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8mA正常
2.首先拆机,刷一遍外观,没有发现异常
3.打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对地

4.量电压,找待机电压,AD19V正常,+19V=0V(不正常),+3.3VA_DSW=7V(偏高不正常)

看图,+3.3VA_DSW直接由AD19V经过一个小5脚芯片转换,量测芯片供电19V正常,3脚EN 5V正常,第4,第5脚输出7V偏高,断电量测第4第5脚对地阻值正常,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直接换掉PQ5小芯片修复。

网友A:
学习了,这么偏门的机器都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么偏门的机器都有图纸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网友:
这东东做软路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