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8青春版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3-05):
客户拿来手机说摔一下后屏不显示了

拆机,把连接排线重新扣了,依然不显示

拿一个好的屏扣上还是不显示

看来主板问题导致不显示

首先打值显示座子J1701

发现2#脚开路

图纸通过LB1603连接到充电管理芯片

把CPU下方的铁皮剪掉了点,测量电感两头阻值

发现连充电IC的那头有600多阻值

拆下电感测量,电感开路

从电路结构看,这个电感和二极管组合升压用的,但是不清楚具体参数

找出几个仅有的安卓料板,总算在小米5s板子上找到一个大小一样的电感

幸运的是装上故障解除,完工。

网友:
应该是没背光,不是不显示吧!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发财小电感都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发财小电感都能替换

大小相差那么多你确定能换?
焊盘上把发财小电感竖起来都塞不进的哦,别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