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邵阳E40-70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0-03-05):
接上充电器没待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开机器,打开鑫制造找图纸分析原因
上图说明 不过保护隔离,PQ301没有完全导通
然后看下PACIN是从哪里来的电
PACIN是由BQ24737VDD经过一个电阻给它的[/s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
杰哥分析的让人一目了然

网友:
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帖子够细致

网友A:
BQ24737VDD是不是6V?

网友B:
pacin什么原因引起的低电压还是没找到

网友C:
找不到位置是断线了么  我都没用过分压计算器 下次遇到你这种问题  就得慢慢找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位置是断线了么  我都没用过分压计算器 下次遇到你这种问题  就得慢慢找电阻了

忘记写了,一开始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触发,一冷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cin什么原因引起的低电压还是没找到

因为BQ24737VDD没电,所以PACIN也没电。上面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Q24737VDD是不是6V?

线性稳压器输出。 REGN是由VCC提供的6V线性稳压器的输出。 LDO在以下情况下处于活动状态
ACDET引脚上的电压高于0.6V,VCC上的电压高于UVLO。 连接一个1pF陶瓷电容
REGN至GND。

网友:
技术不同凡响

网友:
写的好,写的详细

网友:
好技术,支持你,,,,,

网友E:
这样搞会不会没有保护了?

网友:
ACDET 电压不正常会影响很多东西,有的不充电

网友:
分析的很好,有迅维的神器还是不错的,加快速度,不然真的会算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稳压器输出。 REGN是由VCC提供的6V线性稳压器的输出。 LDO在以下情况下处于活动状态
ACDET引脚上的 ...

补充的很好,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cin什么原因引起的低电压还是没找到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比较难搞

网友:
bq系列的充电芯片不正常很多都是ACDET引起,也试过mos管拉低ACDRV

网友:
详细的技术帖,支持

网友F:
楼主,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PACIN也是0电压,但是ACDET 有2.6V和BQ24737VDD有6V,然后ACOK也被上拉电阻变成6V了,请问是PU301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基本功扎实 逻辑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PACIN也是0电压,但是ACDET 有2.6V和BQ24737VDD有6V,然后ACOK也被上拉电 ...

你查下PACIN前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PACIN前面有没有问题

测了没有问题,请问ACPRN#会不会被电阻PR324上拉变成与BQ24737VDD一样的电压? 如果会,那ACOK是不是也变成了高电平,这里有点搞不懂。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图文并茂,讲的仔细

网友:
思路清晰,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
技术精湛,高手高手!学习中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迅维学习思路方法得当!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有的搞  这么认真的发帖

网友:
看起来楼主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
没有图纸维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努力努力,世界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稳压器输出。 REGN是由VCC提供的6V线性稳压器的输出。 LDO在以下情况下处于活动状态
ACDET引脚上的 ...

罗定同行报道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啊,要是我估计要查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搞会不会没有保护了?

你指的是什么保护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贴子,这个机子隔离保护电路分析的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