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 原装屏幕区分版本吗

楼主(2020-03-05):
原装屏幕就会触摸屏 不灵 ,有些地方不能点 上下地方, 有时候就完全没有反应, 国产屏幕就正常 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希望维修过的提高见 谢谢

网友:
换一块原装屏试试?怀疑那块屏幕是坏的。座子弯曲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见过同事的iPhone X原装屏触摸不了 国产的可以触 CPU挂了

网友:
13系统开始6sp也会挑版本
碰到过几个,本来好好的,升级到13系统就触摸问题
换一个屏,或者换下来的装其他地方也好的

网友:
已经解决 硬盘写底层不对 重新写底层正常了

网友:
长见识。。。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