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3-471g 0.2多掉电

楼主(2020-03-05):
1.8v起不来,拉低hwpg,导致掉电,换芯片不行,最后测试pr270变大,跟换一个121k电阻后修复,镊子指的位置就是pr270,
芯片
掉电

网友:
触摸板附近以及背面的电阻都容易坏,已经算是这个机子的通病了

网友:
鼓励发帖,这个不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