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30电感短路,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供电电感呢

楼主(2020-03-05):
想烧机,用多大电压烧呢,知道的来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图纸点位,有的话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关键T530没有图纸点位啊

网友:
拆掉CPU裸板烧鸡,1.2V烧鸡

网友:
论坛上没有吗

网友A:
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图纸点位,有的话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
铁管子问题    论坛里也有类似的

网友:
你把CPU拆了 就不怕烧到CPU了

网友:
把负载取下来,1V死不了

网友:
直接拆了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然后用小电流慢慢烧啊  这种烧鸡有那马麻烦吗

网友:
用可调压,给电,试一下

网友:
拆下来1V 烧板

网友:
直接夹电烧啊,电感上不超过1V的电 烧不了东西

网友:
黄色原件是你烤黄的吗

网友:
借宝地刷个下载分 谢谢!

网友:
放在火上慢慢的烧  小火慢炖

网友:
CPU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