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3-05):
华为笔记本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侧面口指示灯闪3次,不亮屏,示波器测BIOS1脚有波形,但是短暂,从本论坛下载了一个一模一样的BIOS程序,开机正常。用户反应硬盘满后死机就不能开机了,百思不得其解,忘高手指导

网友:
刷BIOS好了 厉害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硬盘满了就死机,干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和硬盘没有多大关系吧,BIOS引发的故障太多了,我自己经历的客户要加内存加上再拔下来就开不了机了,刷BIOS 好了

网友:
拔掉硬盘也不能开机? 再刷BIOS能不能好呢  测试下死机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2020-06-03):
有些顾客话是不能信的

网友:
有没有取下电池再装,我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
华为笔记本 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