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7清CMOS才能触发

楼主(2020-03-05):
板号KL7,清CMOS后触发能亮机,也能关机,再开开不起来,去掉内存条怎么样开都行,换过CPU供电IC和U,刷了BIOS,没招了,求老鸟指教

网友:
清CMOS才能开的话,建议检查一下CMOS电路,能开和不能开时的信号对比,如都正常可以换个晶振试试,或者刷BIOS试试,再不行,换桥试试

网友A:
与内存有关的自检不通过?换个内存或检测线路。

网友:
今天把桥换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内存有关的自检不通过?换个内存或检测线路。

能触发时能亮机的

网友:
修好了,网卡摘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