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H81主板每次启动需要断电在通电才能开机触发

楼主(2020-03-05):
朋友电脑,戴尔3900,主板h81芯片,最近如果软关机或者开关键关机,在启动需要断电,而且在把电池扣下来再装上才能触发开机,并且出现开机画面要等个几十秒,在往后进系统什么的就正常了。如果把电池一直拿下来,开机什么的就正常了,不过出现开机画面还是慢。换bios芯片,找个正常同型号主板bios换上故障照旧,现在确认不是bios问题,求助高手,本人不是专用维修,就会换个电容和bios芯片。

网友A:
先确定是否电源故障,再测不开机时开机键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否电源故障,再测不开机时开机键电压是否正常。

不是电源问题,开机电压正常,戴尔主板两个开机点都正常

网友B:
查一查有没有NEC通病电容,我之前X31就是这个症状

网友:
你看看电池海有电吗

网友:
在内存附近看看有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有没有NEC通病电容,我之前X31就是这个症状

NEC通病电容,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C通病电容,能具体一点吗

坛里搜下吧,客户自己修机,是要断这里诸位的财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