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AZ5700或者TL494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20-03-05):
AZ5700的工作电压和5VSB一起来自待机变压器的两个绕组,待机时这个绕组送给AZ5700或者TL494第12脚的工作电压只有10V,为什么开机后这个电压就变成了27V,而同一个变压器上的5VSB仍然还是5V,哪来的电压?没搞懂!

网友:
没图我也搞不懂

网友A:
随便找一张7500的图纸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张7500的图纸看一看就明白了..............

有图纸呀,5700电压由待机变压器提供,待机变压器的开关电路是DM311,DM311的输出电压受光耦和431控制,431根据5VSB来调整,没找到原因,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呀,5700电压由待机变压器提供,待机变压器的开关电路是DM311,DM311的输出电压受光耦和431控制,4 ...

你把图纸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今天维修成功,DM311和DH0270R是可以互换的,注意DM311的反馈脚3脚电压在0.5V左右,过高(高于1V))过低(反馈电压和占空比成正比)都说明工作状态不正常,2脚ACC空载电压在8V左右,一般性负载电压在14V左右,过高会过压保护,过低不起振自然就不会有电压。另外5脚启动脚仅开机瞬间提供起振电流,视外接电阻阻值大小七八十伏到300V均可,电路起振后内部自然会断开转接AC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