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开机以后会突然黑屏?

楼主(2020-03-05):
电脑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绿屏 不知道啥情况我就关了电源重新启动 这时候就无法启动了 启动了以后主机还是正常运转 但是屏幕显示无信号 试过了换显示器电源线 没用 试过了擦拭内存条 没用 试过了扣掉主板电池放电 没用 然后换了显示器 还是没用 心态有点炸 我又试着把显卡重新插拔 还是没用 我就直接把整个主机上的硬件全部拆下来 重新装机 然后开机就有信号了 结果卡logo 我又把固态跟机械的硬盘线更换了一下 这下不卡logo了 进了…

网友:
休眠,显卡故障,显示器故障,部分盗版WIN10系统更新后,以上问题都可能导致开机后黑屏。

网友:
闻一闻显卡是不是有糊味。主板bios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