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0-03-05):
我有一台RICK22吋显示器,开始的时候是不开机,在淘宝上买拆机驱动板回来一试,现在灰白屏朦朦胧胧的,人脸衣物有色斑!问问大家这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显示屏的问题呢?

网友:
找个屏线换了试试呢?

网友:
这种是屏问题或换的板的码与屏不匹配。

网友:
屏线我拔下来用表挨个量的都通!这个屏线应该是30pin双8的!手中没有!

网友A:
昨晚我把清华同方的一台18.5吋的板子和这个是一样的,插上了,没有任何反应!把这个板子插到清华同方18.5吋上了,结果有显示,图像乱串,还是灰白色的!没敢试太久!就拔掉了!感觉应该是后买这块驱动板有问题!但是清华同方插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点显示?

网友:
无非就是 屏本身有问题 屏线 驱动板问题 查一下VGA三色阻值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我把清华同方的一台18.5吋的板子和这个是一样的,插上了,没有任何反应!把这个板子插到清华同方18.5吋 ...

驱动板这2个屏不通用,外观一样 程序不一样,双8屏线常用的 配件 你都没有怎么修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