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06):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iPhone7和衣服一起漂洗两小时后捞出来不开机

  【故障分析】:手机惨不忍睹了,全板腐蚀,客户说手机可以不要,但是要资料。进水机无非就是短路,烧原件。好在客户进水之后没有强制的去开机,去充电。

【维修过程】:

  客户手机拿过来的时候手机里面还有水,烘干8小时,烘干之后测量PP-VDD-MAIN短路,熏松香,排查短路就不在做过多复述了,短路修好之后,触发正常,电流跳变也都正常,但是屏幕没显示,仔细观察之后的确是无显示,并非无背光,直接更换显示供电芯片。

  图中可以看到,显示芯片下面腐蚀的很严重,清理干净,更换,结果依然不显示,看来没那么简单,我们来看显示供电的工作原理图

  原理图中可以看出,显示正常工作的话,会输出5.1V 6.0V 5.7V -5.7V供电。接电开机测量,上述哪些供电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显示芯片根本没有正常工作,那么我们就着重查显示芯片的工作条件。

  PMU_TO_AOP_TRISTAR_ACTIVE_READY而该复位信号不但连接显示芯片,还连接USB管理芯片,连接电源和CPU,有可能是进水导致把该信号相连的原件烧坏,直接拆到USB芯片,接屏开机,正常显示白苹果,但是进不去系统,因为我们没装USB芯片,更换USB芯片之后开机,正常进系统,保资料成功。

  【维修结果】:正常

  已经正常进系统,提示正在搜索,估计基带部分还是有问题的,客户只要资料,基带部分不去管它,资料拷出来就可以,修复完成。

网友:
很方便,电脑手机图纸都有很全   有的笔记本型号论坛没有的软件上都有

网友:
这个原理而追述故障点,很是牛B.

网友:
很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有智造学习方便,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来学习的!!!!!!!

你是想学手机还是电脑的呀 可以加微信送你点资料  XW4006631699

网友:
U2短路,导致电压异常,显示供电芯片工作异常,所以开机以后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