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 9代U 时序问题疑问

楼主(2020-03-06):
机器很新  我本来改的4K屏  给玩家回去自己怎么屏接口插了几下说不亮了  询问了 也没有暴力操作  心里一万个草泥马   拿回来发现没有CPU电压了电流0.5 只量到eC送桥PWROK有  procpwrgd没有点位图  测不到 然后就刷了下bios还失败了 电流0.08了 这bios芯片都没见过  但是图纸上是W25Q128 我想买个bios换了它 原来的bios也不知道有没有OTP 搜不到信息  好久没修才知道现在的100系列cpu电压是复位后才给出svid的 那么cpu电源芯片的PG送EC干啥的呢 syspwrok也是ec给出的  ? 是不是vboot后PG送ec ec给syspg 桥出plt cpu给出 svid  这么个逻辑?  那要0v vboot呢 这就想不通了
VCCST  VCCSTPG VCCSA 内存控制器电压 VCCIO CPUPG PLL 3组CLK CPU_PM-DOWN CPU-PM-SYNC   大概就这几个条件吧?  还有现在机器有1.05和1.8待机的吗 图纸里出现了   还有啥条件 先捋一下  再去测 望各位大佬给点信息     奉上Y7000图纸   密码LCFC

网友A:
CPU挂了,客人插屏没拔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了,客人插屏没拔电池吧?

他说断电操作的  目前 十对EDP阻值一致 误差小于3

网友:
现在的机器修得头大,确实不好搞。

网友B:
凉了凉了  我测南桥的时候发现+1.05VALW对地003  晶体胶爆了  这个1.05正常阻值多大范围?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凉了凉了  我测南桥的时候发现+1.05VALW对地003  晶体胶爆了  这个1.05正常阻值多大范围?

报废了悲据

网友:
已经烧了,肯定带电操作的

网友:
这种收费维修,自己不要背锅,客户都承认了插拔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凉了凉了  我测南桥的时候发现+1.05VALW对地003  晶体胶爆了  这个1.05正常阻值多大范围?

桥坏了。。。。。。。。。。。。。。。。。

网友:
估计顾客没说实话,断开交流和直流感觉不会出问题,,,,

网友:
二十多吧,十几二十多正常

网友C:
不能保修主板了吗

网友D:
这不就是上电时序嘛,你再参考电路图,脑补后续方框里的供电条件

网友D:
竟然……然烧了,报风险:cpu也可能坏了,再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凉了凉了  我测南桥的时候发现+1.05VALW对地003  晶体胶爆了  这个1.05正常阻值多大范围?

桥正常是15欧,3欧确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上电时序嘛,你再参考电路图,脑补后续方框里的供电条件

蛋碎了一地, 不过这个syspg和谁握手的有点疑问,还是老样子CPUPG吗  感觉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保修主板了吗

自己改装的  肯定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然烧了,报风险:cpu也可能坏了,再干南桥

CPU  core  4欧  还好吧

网友:
为什么让客户自己插呢,这不是找麻烦吗?

网友:
新款机器很麻烦

网友:
手里有个跟你一样的主板,EC短路,换了后,触发500MA 死电流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摸鱼摸到大白鲨

网友E:
下载下来怎么要密码,多少?
飘雪======
知道了,没看完帖子,不好意思了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载下来怎么要密码,多少?
知道了,没看完帖子,不好意思了啊!

网友(2020-05-07):
桥一般都是15到20欧,换桥吧